楼主(2014-11-11):
1.一台机电设备,带1-2个电控柜,设备上电机,传感器,气缸等等等都需要接线,这些线如何走,才能美观漂亮?
我们是会在设备上寻找线集中地地方,在设备上固定线槽,线多大线槽,线少小线槽,从线槽出来以后,到最终接线器件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一般都是用扎带找固定点绑紧, 我们也试过用粘块固定,但效果不好,容易脱落;你们对于这些线如何处理?
2. 柜内的线比如PLC到面板上的按钮,HMI电缆, 从线槽出来,贴着柜子的侧面走,扎带固定,然后上HMI的那扇门,问题来了,从电控柜侧面出来的电缆一直到HMI,按钮这些电缆你们如何固定呢?  我见过好多厂家直接悬空,非常难看? 也见过厂家用粘块横平竖直的粘好,很漂亮,但粘不牢,这一段线你们怎么固定?  用扎带是不可能了,打孔更不允许
有图片的发发看,这些小细节大家都关注过嘛?

网友A:
个人观点:控制柜和电机,传感器等等之间的路线比较好的做法是在中间使用一个小一点的接线盒子,接线盒子和控制柜之间使用固定好的金属管或者金属线槽来保护线电线电缆,这样做比较美观,牢固,又方便维修。控制柜内部,大部分都是布置走线槽的。注意好了细节,会让你的设备档次提高一大截。会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

网友B:
钻孔,打自攻螺丝加固定座。就跟粘块效果一样

网友C:
国内的粘块水货太多,面板上线比较多可以上胶线槽

网友D:
钻孔,打自攻螺丝加固定座,

网友E:
马鞍型固线座,可以打螺丝的,电控箱外部少穿线,一般做成航空插头或者牛角插头,美观又方便维修更换,内部一般走PVC线槽

网友F:
鞍型固定座打螺丝,粘块中间挖空打螺丝

网友G:
我看了一下,关键是设计的图纸的问题,如果设计人员考虑到这一点,什么事都好办了吧,

网友H:
其实电气柜做的细致点,完全可以让电线走的很美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柜门反面做加强筋,即可以加强柜门机械强度,又可以装线槽,把那些电线都放在线槽里面。有些没有办法加加强筋的,用国定块,扎带扎好!

网友J:
柜内走线:把粘块上的双面胶条去掉,然后用502或者AB胶再把粘块(去掉双面胶)粘在你需走线的地方。柜外走线:用蛇皮管或者桥架走隐蔽的地方。

网友K:
还是隐藏线好。就是,你懂的。。。。

网友L:
PLC到HMI的线缆最好是用打孔穿管的方式比较好,经济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