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位置控制模式下的扭力控制?

楼主(2014-11-11):
需要用PLC控制伺服电机输送一根铁棍走一段距离,然后在让铁棍在扭力控制下,走一小小段距离(几毫米),使铁棍能够走到头。用三菱的PLC控制松下的驱动器,扭力控制给定电流或电压用PLC的DA模块。。首先我用位置控制让铁棍走到那个位置,然后扭力这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需要用转矩模式吗?请高手帮我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位置加扭矩控制模式.一般伺服都有六种模式的

网友B:
用通用输入切换为力矩模式

楼主:
用A5的驱动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让它用扭力控制前进一段距离了,而不改变位置模式。我用松下A5系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