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线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我把编程线插入电脑可编程软件里没有认何显示,编程线上的灯也不会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刚学这个所以我那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帮帮我
巫山石军

网友A:
是不是USB插口坏了

网友B:
usb的驱动安装正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要装驱动软件,还要进行通信设置的

网友D:
USB坏的可能性最大,编程电缆也有可能坏了,先用个U盘试试USB口是否坏!

网友E:
先安装USB驱动程序,再进行通信设置,可以下载COMMGR 这个软件,对通信端口设置很有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5-04-25):
能不能给我一个COMMGR 这个软件
巫山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