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变频器rs485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11-11):
在网上买了几个变频器,但它的485接口二线电压只有0.68v左右,几台都是这样,但是又能够通信,我量其它变频器,plc都是4v左右电压,这正常吗?

网友A:
485标准是5V,

网友B:
这个电压真没有测量过。
lvhonjun

网友C:
在通信的时候才有电压输出,你想把电压打出来要用示波器!万用表打不出来的

网友D:
用指针万用表量量看(⊙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通信的时候才有电压输出,你想把电压打出来要用示波器!万用表打不出来的
没有呀,我量了好多设备485都有几伏电压,难道电路不同?

网友E(2015-07-05):
4-5vok

网友F:
你 量的 交流还是直流啊

网友G:
直流5v左右

网友H:
3.7v....

网友I:
这个电压真没有注意过。有时间量一下看看。

网友J:
没测量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