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1):
如图,有木有人碰过?永宏的PLC.

楼主:
电脑和软件和驱动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是大客户专用的。我也不会弄。

楼主:
之前我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问题呀,程序是我自己下的。客户那也没有人动过的。我只记得以前曾给一个PLC加了密,但不确定是这一个。今天一回到公司就拿了一个新的试了下,加密了也可以连机呀。但客户那个怎么都不行,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家园有人发过这个贴子的,没有人回啊!!!!!!

网友B:
PLC加密后是不是暴力破解过?

网友C:
PLC是定制机,有客户辨识码!格式化内存也不可以,只有有辨识码的电脑才可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是定制机,有客户辨识码!格式化内存也不可以,只有有辨识码的电脑才可以通讯!

那为什么我之前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呢?

网友D:
如果辨识码不是你加的话,肯定不是同一个PLC,或者他人加的辨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加密后是不是暴力破解过?

永宏的不需要暴力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辨识码不是你加的话,肯定不是同一个PLC,或者他人加的辨识码

肯定是同一个PLC,自己的程序自己肯定认识的。而且客户那里的电工也不会这个。

网友E:
没有见过此提示,一般是端口设置,联机就会有完成提示。最后提示密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