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8.86版本软件传输设置不可设置什么情况

楼主(2014-11-12):
如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此类型问题最好截图说明。

网友B:
关闭所有打开的小窗口,就可以设置了!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C:
是啊,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先关闭软件上的所有打开的窗口,然后再打开程序窗口就有传输设置了。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附圖紅色方框內點擊後即可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