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我刚接触三菱Q系列plc  02HCPU和02Ucpu那个好,打400电话有的说02h的好有的说02u的好。
哪位有用过的,出来指点一下
QQ   383902882

网友A:
Q02HCPU是老型号。Q02UCPU是新型号。

Q02HCPU明显优势是,程序容量28000步。   Q02UCPU的程序容易是20000步。

其他地方,Q02UCPU都胜过Q0HCPU。并且价格也便宜很多!

以下是价格对比:

Q02UCPU 支持2048点,程序容量20K步,USB口  3366 元

Q03UDCPU  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30K步,USB口  4620 元  (这个性能超Q02H)

Q04UDHCPU  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40K步,USB口  5874元  (这个性能秒杀Q02H)

Q02HCPU 支持4096点,程序容量28K步 6191元

网友B:
还有一点,U系列的PLCUSB接口都是T型口的,Q02H是打印机方口的,三菱后续产品包括HMI、变频器、伺服都配置成了T型口。为了少带点电缆,还是选U的好点。

网友C(2014-12-27):
版主写的很清楚了    如果在去纠结02HCPU和02Ucpu那个好   那就算了吧

网友D:
这个很难说,各有各的好,看控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