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如题,三菱PLC,大家一般怎么做暂停的,我的意思是,按下暂停按钮,PLC动作停止,复位暂停按钮,PLC按照暂停前的原程序继续动作,任意暂停,带开关量和定位控制,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恩,暂停和停止是有区别的。

假如一个产品的加工需要5个流程。第3个流程的时候暂停了,按继续的时候应该是继续做,而不是从头再来。
求站长大大指点,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B:
用主控行不行?让那一段程序停止扫描
这个,是任意暂停,复位暂停,程序继续运行

网友C:
步进程序看来是最方便的。

Good Luck~
任意暂停好像不能做吗?步进+子程序调用?

网友D:
具体怎么做,有木有好的方法
我也很想知道,有木有好办法

网友E:
西门子可以用跳转指令做的啊,三菱看能不能用跳转指令做啊,
三菱PLC有跳转指令CJ

网友F:
用步进指令和带掉电保持的位元件

网友G:
步进,三菱用步进!
用心不难~

网友H:
这个很简单 ,我写的程序都是一步步执行下去
看连接,我上程序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1995.html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71890&page=2&toread=1#1619012
请教大神,任意暂停,复位暂停后PLC程序按暂停前程序继续执行,具体该怎么做呢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I:
看你怎么写程序了,我是一步一步的,用暂停按钮做一个交替输出,串到每一步里面去

网友J:
我个人认为,程序的初始构架很重要的,分步骤写程序,对你说的暂停功能应该会起到作用。

网友K:
步进指令完美的实现了楼主的要求,按下暂停,停止在当前步,继续运行就接着当前步运行,三菱的SET STL,
                                                ——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雷锋侠~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楼主说的暂停是暂停到当前动作还是怎么,比如说一个汽缸在当前步动作了,这个汽缸你暂停不住的,通电就动作了,这个暂停如果说只是想暂停在当前步,不是当前位置(排除用伺服控制的机构,可以暂停在当前位置,我写程序可以在任意步暂停,任意步出错报警,跳到报警程序,报警复位,调到工艺需要的程序步,我用的指令没有什么特殊,就是SET ,RST指令这里我奉上一个简单的程序参考而已,有什么不对和更好的建议希望同行指正。我写的程序就是方便单步调试,最后开关选择连续,就是连续运行,只要开关步选择,就用一个单步开关触发进入下一个程序步。
程序: 1号柜子.rar (13 K) 下载次数:170
程序中的X1是选择单步还是连续,(常开是单步,常闭是连续,相对于程序中的状态,不是外部开关的状态)X3是单步进入下一个程序步。
谢谢大神打豆豆的指点,我的意思就是你所描述的这样!任意暂停,复位暂停,PLC继续执行暂停前的程序动作
  • 下载积分:+1(gc007008)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L:
    我看你要求事任意占停,我感觉用中断比较好点。按下按钮进入中断程序让程序无限等待(这块可以延时、也可以做个判断语句),在按个按钮退出中断。个人想法,也没试过,不对请指教。

网友M:
    IST指令就可以!
    喝杯白酒,交个朋友!
    lvhonjun

网友N:
    不用那么麻烦,很简单的,普通指令就够了,我的用寄存器保存当前步奏,断电一个月都还可以连着继续自动开,
  • 下载积分:+1(gc00700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IST指令就可以!

    这是一个新思路哦,欢迎大家踊跃发言,交流大家的经验

网友O:
    好多方法的,看你自己的习惯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P(2015-04-01):
    我写复杂的程序一般是用移位来做的,暂停移位就不会执行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N:
    不用那么麻烦,很简单的,普通指令就够了,我的用寄存器保存当前步奏,断电一个月都还可以连着继续自动开,

    断电后I/O口重新刷新了,保存了当前步却不知道当前步的所需的个I/O状态也没用的

网友R:
    学习了,20楼的办法很新颖实用,8楼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