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和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2):
一个欧姆龙的温控器只有422口,想通过这个口和FX2N本体自带的422编程口进行通讯,由于两者的通讯参数不一致,需要把FX2N上422的通讯参数(波特率,停止位,数据长度)进行修改,有谁知道怎么修改FX2N本体自带的422口的通讯参数,那个D8120好像只对485BD扩展卡有效。

网友A:
RS422编程口通讯参数固定,所以你需要使用通讯扩展卡或者通讯模块。
如果你使用触摸屏的话,可以考虑将PLC和温控器分别接驳在触摸屏的通讯口上,然后通过触摸屏进行数据交换。
Good Luck~

网友B:
如果你把通讯端口的参数改了,你以后怎么在线编辑程序。不要轻易动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