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碰到过这种PLC吗?网上查不到,

楼主(2014-11-12):
有人说是信捷,但是查不出来这种型号
RS-32T-E

网友A:
你帖图片吧,贴文档没人看的

网友B:
不太清楚,应该是:士林PLC

网友C:
信捷正常是XC或者XD开头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有大神在么帮我看看啊

网友D:
图片呢?谁会去下载你的文档去看呢???

楼主:
PLC面上只显示RS-32T-E
我的天啊,这PLC太神秘了,

网友E:
brother 你看下侧面的标签,一般plc的具体型号都是贴在侧面的

网友F:
外表是信捷的样子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好像是永宏早期的吧?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