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点动控制伺服电机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4-11-12):
请教一下欧姆龙CP1H点动控制伺服电机程序,触摸屏上点动开关,点一下转,放就停止的程序。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你用++ 指令再加比较指令,比如让寄存器d0+1 ,比较d0里面的数据,再输出脉冲个数,想要走几步就走几步,最后复位下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B:
on时连续脉冲,off时ini指令停止脉冲

网友C:
二楼正解
相信自我!

楼主:
1楼能不能帮我写下这段程序,点一下按钮就电机转,放就停,我邮箱
1609217202@qq.com
,脉冲0,用SPED加INI别人不接受,多谢!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D130 内是点动的速度

网友E:
zhe shi shou ce shang de li zi .

楼主:
控制要求好比把步进或伺服看成一个灯泡,开关是点动的,按住就亮,放下就灭。不用到停止按钮。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F:
马上也要做这个了 学习

网友G:
什么模式?速度还是位置
正儿八经的~
工控人

网友H(2014-12-30):


网友I:
5楼正解,也可用ACC!

网友J: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K(2015-09-24):
如图所示,点动方式
不过说一句,这东西明明在说明书上有,为什么不认真点看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