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一台触摸屏两台变频器通讯怎么做最简单?

楼主(2014-11-12):
平时用西门子很少,现在用到想请教一下,怎么做成本最低,有案例能给发一份学习下Q:175206081@QQ.COM

网友A:
S7-200可以使用PRUFIBUS-DP接口與其它設備坐通訊,但條件是其它設備本身也必須要有PRUFIBUS-DP接口才行,以你的例子來講;可把觸摸屏當主站其它當副站即可

网友B:
DP通信是最简单的,也经常用啊,

网友C:
直接用两个编程口连接就行,一个接屏一个接变频器,都是485通信。

网友D:
严重同意ls

楼主:
现在客户要求还要连接到他的PROFIBUS网络里 所以我个人想的是触摸屏和PLC用PROFIBUS通信 然后连接到客户网络里 变频器和PLC用USS通讯,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E:
变频器你得看支技USS不,200看来要加一个EM277。

网友F:
用西门子的变频器,你的方案就没有问题了
楼上说的需要EM277模块,否则无法入PROFIBUS网
224XP的PLC 1口触摸屏或文本,1口USS通讯,EM277则连PROF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