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本人刚买了一个CP1H-x40dt-d的plc ,晶体管输出的,有以下问题求各位大神解答
1、 说明书上说电源直接接24v的电压,但是看了半天没提到电流,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电压dc24 电流的话1A或者4.2A都可以呢?
2、 对于输入输出端子是晶体管,说明书上的接法比如输入断,1个24v电压,很多开关并联直接接com 和 in ,这个会不会造成电流太大把晶体管烧坏掉
3 对于输出的端子,也是这样的问题 ,求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

网友A:
考虑太多了吧  直接按说明书或操作手册接线就行

网友B:
按手冊上的接法就是了

网友C:
按说明书接线,电源是DC24V的。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输入端子不是你认为的高低电位直接短路,PLC内部有负载电元器件;输出负载是有功率限定的。

网友E:
直接按照说明书接法就可以了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F:
直接in接上面对应的 24V正负极

网友G:
呵呵,不用怕啦,人家是光耦的,那么容易烧掉咩?

网友H(2014-12-13):
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