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通讯问题?高手入!

楼主(2014-11-12):
有一个维纶触摸屏(带485口支持MODUBS)和一个欧姆龙的温控器(带485口,支持MODBUS),想把两者组合起来实现触摸屏实时控制和显示温控器的控制温度,不用到PLC。现在的问题是可以直接在维纶的编程软件EB8000中直接组态温控器进行方便的操作,还是需要像PLC通讯温控器那样编写具体的通讯程序?
其实简单点说就是维纶触摸屏通讯PLC都知道很方便,直接组态就可以通讯了,那么通讯温控器呢,是不是也可以像通讯PLC那样直接控制。

网友A:
plc类型设置位MODBUS RTU 即可!!!

网友B:
没有搞过

网友C:
可以直接在维纶的编程软件EB8000中直接组态温控器进行方便的操作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好像在EB8000软件中除了MODBUS RTU外还有个更具体的欧姆龙温控器。不知道该选择哪个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