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2):
用一个检测开关,可以检测流水线的运动物品吗,高手帮我看看这这路,那里需要改进。付上工艺程图与电路图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搞这么复杂吖,,用接近开关常闭的,跟时间继电器线圈串联,,有物体经过时,时间继电器断开,计时中断,当没物体时,超过设定时间,时间继电器动作去自锁中间继电器再驱动报警器

wangwenrenl

网友B:
这个线路,KA1不能自锁,因常闭点要先断开,常开点才能闭合自锁,KA1只会吸一下后马上断开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这个才是可行的,楼主那个图是错的

网友E:
有一种像接近开关一样的电子速度继电器。

网友F:
高手在民间啊,弄个小点数PLC,就好弄多了!

网友G:
采用对射传感器试一下!

网友H:
用个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好象就可以了吧,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I:
接近开关断开时,就接通计时,超过1.5秒就报警,规定时间内时就复位从计时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用个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好象就可以了吧,不用中间继电器

断电延时不可行,需要3秒以上的通电时间用于充电。。。

网友J:
近接开关的常闭点串接到时间继电器线圈中,没有物体接近,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数,当时间继电器大于设定时间后,置位报警,小于设定时间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K:
有一种时间继电器是复位型的,当设定时间内复位触点闭合,重新计时的

网友L:
2楼说得对,试试看

网友M:
13楼的法好,如果用断开时间继电器电源的方法会不会影响它的寿命

楼主:
搞了好几天,总算把这电路搞出来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电路,用PLC易实现,用继电器难多了
jianming

网友N:
我不会告诉你市面上有那种延时传感器卖,自带延时断开,延时闭合触点;打死都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