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counter、timer数据类型为什么是输入?请见下说明+图。谢谢

楼主(2014-11-12):
图1--3都是FB1功能块中的,最后一个图是OB1中调用FB1的程序段。
我觉得,首先,它俩都不是输入,因为,没输入什么呀。然后,计数的输出 是Display,计时的输出是 Filling_active的复位。所以,Bot_counter和Bot_Time也不是输出。 但程序显示它俩是输入,为何?
怎么穿不了图呀,请见链接吧。谢谢
zhidao.baidu.com/question/2267283576091823988.html

网友A:
但是从第一张图上看出你定义的接口是输入接口IN、

楼主:
那我把他俩设置成输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