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4-11-12):
232,422和485是不能直连的,但是自从整了威伦触摸屏后就疑惑了,触摸屏的232口直连FX2N的422口,通讯正常。看了威伦的手册画有422和485以及232和422直连的接线图。就糊涂了,应该不能直连的啊。

网友A:
威纶触摸屏的软件设置里就有连接方式呀?
菜电

网友B:
在威纶触摸屏说明书写了啊,485四线等同于422.还有威纶触摸屏中端口是复合口。一个九针口可以组合了两种485.232什么的口。详细请看下说明书吧,网上大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