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伺服电机的脉冲数怎样确定

楼主(2014-11-12):
大师们:请问一下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量,是如何确定的? 1. 是由电机本身的确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具体电机的铭牌上面的参数来确定的,也即是买好了一台电机后,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量也就确定下来了(或者说最小的脉冲数量也就确定下来了)。 2. 是由电子齿轮比来确定的,也就是说,我想要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量是多少就是多少,可以由我设计来确定,只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就行?(只要伺服电机允许,一圈10个脉~~~20K个脉冲都行)。。。或者有其它的方法来确定? 刚刚学习,请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是由电机上的编码器确定的。

楼主:
你说的是伺服电机买好了(上面配好了编码器的),那他一圈的脉冲数也就确定了吗?

网友B:
你可能修改齿轮比来确定,只要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C:
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精度是固定的,比如伺服电机转一圈,编码器10000个脉冲,你可以改变驱动器上的电子齿轮比改变你的控制精度。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伺服电机买好了(上面配好了编码器的),那他一圈的脉冲数也就确定了吗?
是确定了的。但是你PLC发多少脉冲让它转一圈还取决于电子齿轮比。比如编码器是10000个脉冲/转,电子齿轮比是10:1,那你只要发1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就转一圈。
下载积分:+1(dzlizebo)

网友D:
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是固定的,视电机型号,你要控制输出,调整电子齿轮比和程序的脉冲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伺服电机买好了(上面配好了编码器的),那他一圈的脉冲数也就确定了吗?
是确定了的。但是你PLC发多少脉冲让它转一圈还取决于电子齿轮比。比如编码器是10000个脉冲/转,电子齿轮比是10:1,那你只要发1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就转一圈。
谢谢,我明白了一点,但由于计算电子齿轮比时需要知道电机转一圈时所需要的脉冲数,那这个脉冲数可以从电机的铭牌上面看出来,还是从电机的使用说明书上看出来,很多时候,买电机是没有说明书的时怎么办?

网友E:
脉冲数可以修改的,国产伺服电子齿轮比1比1默认是10000脉冲/转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F:
看一下你这个亿伺服马达的说明书,可以知道每圈的分辨率是多少,然后再用电子齿轮比计算出每圈脉冲数,当然现在大多驱动器可以直接输入脉冲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