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暂停,我抛砖引玉

楼主(2014-11-13):
我也看到很多人问过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习惯的用法,不知道同行还有更好的方法,请大家共同讨论。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71890&page=1&toread=1#1618782
下面我抛砖引玉,希望同行多多交流,我这个是一个机械手的程序,如尚有不足之处请多多谅解和包含。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有没有注释啊,大神

网友B:
这程序能运行么? 那么多语法错误

网友C:
如果三菱的PLC要暂停,只要一个条件输出M8034就行了。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能运行么? 那么多语法错误
反正我的在设备正常运行,不就是双线圈么?你理解不?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楼主这个做法应该用于单步调试用的吧?之前我做的一个程序跟这个基本类似。

网友E:
步进点少的,我就启动两个线圈,一个串联一个并联于步进点上,等取消暂停时,串联的先恢复,并联的稍后恢复。如果控制器有足够保持点,我就使用断电保持点做步进。如果点数多或者复杂,在暂停时,我先保存运行到该点的数据,然后再暂停;恢复时先读保存寄存器。有些可以在输出中断电源,而又不影响控制器后续运行的,就选择中断外部输出电源。有些需要后续输入信号才可以进行的,就可以赶紧中断该输入信号,让控制器等待接收该信号。才疏学浅,说的不对的,请各位多多指教!诚与同仁广泛交流学习。

网友E:
还有些控制器,有不同的优先中断级别的,可以选择一个较高优先级,把它赋予暂停程序,也可

网友F(2015-02-13):
程序暂停我看都外围线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