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N计时器内部故障 求解。。。

楼主(2014-11-13):
FX1N-60内部计时器有一个动作的时间不准确,以前PLC里有根小铁棍,导致PLC通电后无电源,东西取出来后又好了,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后T202设定的时间就不准了,我把它修改成没有上的T205后还是不好。请问PLC里的一个计时器坏了是不是连带着所有的计时器都不好了。。各位大哥请速回复。。谢谢

网友A:
以前也总认为定时器有问题,最的发现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FX1N的內部計時器只有T0~T55(100ms),T32~T62(10ms)(其中M8028要ON),T63(1ms)就是沒有
T202及T205你是用錯Timer的編號了.

网友B:
抱歉剛剛說錯了,說成了FX1s,FX1N確實有T202及T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