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怎么和昆仑通态7寸屏通信

楼主(2014-11-13):
在昆仑通态屏中设置通信参数时,要选三菱PLC的时候发现找不到FX3U,只可以选FX1N,FX2N,FX2NC就是没有FX3U。怎么搞啊?
如果我用的是FX3U-485-BD通信板的话,是不是只能选FX串口啊,不能选编程口?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触摸屏软件,我的只有FX系列编程口就行了
我的是嵌入版7.6的,串口和编程口都没有FX3U

网友B:
下拉一下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啊?我的是嵌入版7.6的,就是没有FX3U的,选编程口也没有。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安装了驱动就有,我的也是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