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和PLC连接

楼主(2014-11-13):
伺服始能信号接PLC输入点还是从PLC输出点接了???
被资料搞糊涂了

网友A:
使能就当它是一个开关,你合上就行了。可以用输出给也可以在伺服器内部设定,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开关来代替。只要可以接通就行了。一般伺服都有一个接线图的。还是仔细的看一看就可以了。

网友B:
就是马达的励磁与否。

网友C:
一楼说的对,楼主你按一楼说的做OK

网友D:
我一般是直接用线短接起来!接输出的话抱闸和使能切换不过来~是垂直轴的话还会下滑

网友E:
使能就是让马达励磁,需要接收信号,所以要PLC的输出来控制使能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