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台达变频器EL系列怎么设置0~20mA电流输出,看说明书上是有这个功能(还是我理解错了),在设置完成后,在变频器的输出端AFM和ACM上测量不出电流输出,有关该输出的设置参数我就看见就03.03和03.04.还有其他什么设置的吗?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你看错了,是输出0到10V模拟电压信号。03.03是选择输出电机的频率还是电机的电流。03.04是输出的增益。
1楼你说的“03.03是选择输出电机的频率还是电机的电流。”电机的频率还是电机的电流什么意思,我选输出电机的频率的时候是输出0~10v,但是选输出电机的电流的时候,AFM既没有0~10v的电压信号,也没有电流信号,那此时他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还有你的意思就是台达这款变频器没有模拟电流信号输出呗,

楼主:
1楼你说的“03.03是选择输出电机的频率还是电机的电流。”电机的频率还是电机的电流什么意思,我选输出电机的频率的时候是输出0~10v,但是选输出电机的电流的时候,AFM既没有0~10v的电压信号,也没有电流信号,那此时他输出的是什么信号。还有你的意思就是台达这款变频器没有模拟电流信号输出呗,

网友A:
我看了说明书是没有电流信号输出的。你选择电机的电流的时候可能是电流太小了。你可以把03.04调大点看一看。有没有电流输出你可以看一看AFM端子的说明。
我已经把03.04设到200%了,可是AFM的电流还是不大,并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