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师兄帮新手看看fx2n的 问题

楼主(2014-11-13):
sfc编程,都跳到s21了,怎么s0还亮着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只要一运行就会进入 S0步,s0的执行条件不要用m8000,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可以要S0步中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比如m100,将m100串入S0的执行条件

网友B:
S0 你都一直接通

网友C:
把M8000改成M8002 试试,M8000开机一直接通!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D: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E:
只要转移条件成立也没事

楼主:
谢谢各位,俺试试

网友F:
恩 各位大大都說得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