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PLC通信转换

楼主(2014-11-13):
大家好,今天维修一台设备,用单片机通信控制变频器启停和修改频率,变频器是多年前的产品,已经损坏,单片机程序无法修改,想了好长时间,打算用其它品牌变频器替代,用PLC接收单片机发出的通信报文,PLC根据收到的数据控制变频器启停和修改频率,不知是否可行,望各位朋友指点,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当然可行,但是问题是你先解决的就是读取原来的通讯协议,分析转换成当前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不知道PLC通信速度能不能跟得上,可行我就试试,原来的变频器说明书我有,通信协议上面有说明。

网友B:
1楼说的好,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