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缆

楼主(2014-11-13):
请问下,邦纳的HMI能不能自制com口跟PC机的通讯线?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怎么DIY,给个指点。

网友C:
有接线图,通讯口不是特殊的,自己做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最好不要自己做,要做接地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