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plc控制台达触摸屏切换画面

楼主(2014-11-13):
新人求助
台达dop-b07屏,与台达的dvp-sa2 plc连接。想通过plc的m元件控制触摸屏的画面切换。
如:m1 on ,自动显示第1个画面
m2 on ,自动显示第2个画面
……
请教触摸屏要怎么设置,或是plc也要相应的程序,最好是能帮忙做个样例,谢谢!

网友A:
在触摸屏软件的选项菜单下点选模块参数------设置控制命令------画面编号设置好,如果你画面编号设置值为D0 的话,那你换画面的程序就应该这么做。LDP M1 MOV K1 D0 同样的 LDP M2 MOV K2 D0 ,K1 ,K2 ,分别代表触摸屏的画面号

楼主:
按您的方式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