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3):
一台设备,主站用的是cpu412-2dp,从站是cpu315-2dp,mpi连接,从站修改程序后,一个 块一个块下载正常,把一个完整程序下载后,sf指示灯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漏掉什么还没没有下载,硬件故障

楼主:
此系统由cpu412-2dp为主站,面板网络挂接在通讯处理器cp443-5上,驱动器网络挂接在dp接口上。上位机连接是mpi。会不会是mpi网络没有下载。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有可超出数据类型范围啊

网友B:
都有DP口为什么不走DP通信,还连接MPI ,通信程序里面的数据最好在100以内,出错的可能小啊

楼主:
cpu412-2dp 通过profbus协议挂接55台变频器,cpu315-2dp通过cp340用modbus协议挂接6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