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3):
从一个旧的台达PLC里读出了一个程序,但从这个启步骤开始就看不明的了,如下图示,不知这个PLS  M9是否会关联到其它的M中继,我查找过整个程序里面只有图中的M6与M9,其它地方没有M6与M9了,不知如何运行。请前辈指点一下,我是初学者,这样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attachment=12857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是否还有文本,触摸屏之类的?

网友B: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别的地方再也没有M6和M9了的话,那么这两行程序就是多余的没有用的。有时候程序里面没有用的程序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网友C:
如果触摸屏上有M9,那M6就是被控触点,被控触点经常控制相关输出,现在被控触点M6就自身线圈,说明这两段程序无用

网友D:
我看这两行程序没有用处!

网友E:
别的还有吧。子程序呢?还有触摸屏的控制区,也许是要现在画面的呢。

网友F:
程序里面有可有可无的程序,不稀罕,多几行也占不了多少扫描时间

网友G:
如果,别处没M6和M9,并且那段程序只是用来接通M6的,那两行程序可以删掉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重新接了一下线,试运行了一下,这套设备确实还有触屏,但即便是把触屏拔掉还是可以运行的,只要是检测到生产材料到位一按启动就可以运行起来!说明一下,这个X0是外接的一个物理按钮,触屏上并没有启动按钮,只有一个暂停,但暂停按钮所关联的不是X0。是不是这个PLS M9会导致其它的M动作呢?还是我读出的程序由于版不同而会有所改变呢?还望各位再研究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我今天还是没有想明白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楼主最好把PLC程序和文本程序都发上来,要不看不明白。
我以前写过一个类似的程序,是为了调用画面使用的,接通M6后会显示另一个文本画面。仅供参考。

网友I:
PLS M9是取的X0的上升沿信号,既然X0是外接的一个物理开关,这行程序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开关坏掉,一直接通,X0不就一直为ON了吗?)。
LD M9
OUT M6 这行程序可以不要

楼主:
不是文本显示器,配的是一个昆仑通态TPC7062KS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就算不接这个触摸屏,机器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从台达编程软件的帮助里看到,PLS 是上升沿检出指令。当PLS指令被执行,M0送出一次脉冲,脉冲长度为一次扫描周期。应该是和这个有关吧!程序后面有个IST M0 S20 S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2014-12-23):
期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