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电磁振动给料器的吗?可以通过PLC进行控制吗?

楼主(2014-11-13):
可以通过PLC调速吗?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形式的震动给料器,如果是专用于某种物料的震动盘,主要用于物料的排序和方向等筛选,调到合适的振幅就行了,不用实时调速的

楼主:
输送物料的。
用于配料,由于要满足速度及精度,因此需要调速。

网友B:
用变频器呀。

网友C:
震动器有个共振频率的,所以通常调整一次就好,是不需要控制的

网友D:
可以 很多配料设备都在用

网友E:
可以用的,我们公司配药粉的设备就用这个 ,用4-20MA信号控制

网友F:
振动盘内部就一个电磁线圈,因此它可以像家用灯,风扇调速度,用plc控制有点浪费吧

网友G:
用调速器就可以啦!

网友H:
用一个 电位器通过控制模块,控制电磁振动器就好了,随意调节震动幅度大小,经济实惠

网友I:
绝对可以的

网友J:
可以通过PLC控制

网友K:
百分之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