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4-11-14):
各位高手:
我用施耐德触摸屏软件
Vijeo Designer V6.1 软件
编好的程序,触摸屏型号GXO5502设置无误,然后验证和生成都没问题,就是在下载目标时显示路径出错,不允许下载工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还望速速指教,感激之至!

网友A:
检查是否选择的是USB下载?

网友B:
根据实际连接选择对应的下载方式,可参见图片
下载积分:+5(云天河) 热心助人!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C:
兄弟,有这个编程教程没,

楼主:
没有,自己研究的

网友D(2015-01-26):
兄弟能不能发个编程软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