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对射光电开关?

楼主(2014-11-14):
检测材料是布匹,通过光线透过布匹后的光线强弱,使输出的电流信号有个下降沿和上升沿的,各位大侠请帮忙了,谢谢,比较急

网友A:
你要检测布匹什么,如果布匹的厚度发生变化,是可以检测到的!

楼主:
就是普通的布,布的厚度变化不大的,就是布匹缝头的地方透光度是不大的

楼主:
就是布匹缝头的地方透光度是由变化的

网友B:
那随便个光电都可以的。

网友C:
想做大裁机吗, 想那么复杂

网友D:
我以前看到过印染厂定型机进布前的整纬机,也是检测布的经纬的。
找那些传感器(记得类似灯泡之类的)具体模糊了,有印染厂的朋友帮助推荐一下。

网友E:
推荐使用光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