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和转矩可以一起控制吗,

楼主(2014-11-14):
伺服驱动控制伺服电机,转速和转矩可以一起控制吗,需要和PLC模拟量控制吗,或者可以直接用触摸屏控制吗?如果涉及到定位的话,就一定要PLC和定位模块控制的吧,谢谢解答,尽量全面一点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多可以通过定位模块和模拟量来控制,既然你要尽量全面为何不好好看看说明书呢??要想人家好好回复你,建议你还是看说明书为好!!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