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MPI多点接口和RS485接口的关系?MPI用的是485的协议?谢谢

楼主(2014-11-14):
我知道如315-2DP有两个MPI多点接口(貌似是9针or15针),但书上说,每个cpu都有一个编程用的RS485接口。
我理解,MPI接口可以走多种协议,300走的是RS485的,所以,又叫RS485接口,对么?

网友A:
485是一种接口吧?

楼主:
1、RS485就是指接口 有几针;哪一针是高电平,哪一针是低电平;接口是什么形状的。是么?
2、但不是也有RS485协议么?
所以,MPI多点接口=RS485接口+Profibus-DP协议,对么?
而也有些接口=RS485接口+RS485协议?对么
3、接口有那些?协议有哪些?有应的表格么?(相同的名字,一会儿接口,一会儿协议,看晕了)
1-2的理解对么?

网友B:
485接口对应的是物理层,协议都是要通过物理层来完成通信。协议层有很多,比如MPI,Profibus,ppi,485通信协议等!
物理层和通信层的关系如你说话:说话的嘴巴就是物理层,说话的方式(汉语,英语等)是协议层!
明白了吗?

网友C(2014-12-28):
485是一种通讯协议
MPI/DP 西门子的协议符合485协议
其他厂商按照485协议也是可以开发自己的设备用的协议

网友D:
很好,很好,继续学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