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我想实现用复选框的选择,在一个趋势控件上来显示我需要看的趋势曲线,当我不需要看的某条曲线时,把勾去掉曲线就不显示了。

用下面的几个函数怎么用
SetPropWord(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lpszPropertyName,lValue);    //Return-Type: BOOL

SetPropDouble(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lpszPropertyName,dValue);    //Return-Type: BOOL

SetPropChar(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lpszPropertyName,szValue);    //Return-Type: BOOL

SetPropBOOL(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lpszPropertyName,bValue);    //Return-Type: BOOL

函数中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lpszPropertyName分别指向哪一个对象,要实现趋势的显示与否是用lpszPropertyName指向趋势控件的TrendVisible属性还是Trendname属性,还是通过别的方法来实现?

跪求大侠帮助指导实现方法、或者例子

大致效果如下图,1#温度前面勾打上,1#温度趋势显示;如果1#、2#温度都打勾,这两条趋势都显示;勾取消,曲线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