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台达E系列750W变频器如何加大扭力?

楼主(2014-11-14):
是不是有个什么参数可以调整的呢?比如说转矩补偿等

网友A:
如果你驱动电机已到额定值,想通过参数来增加扭力,效果是不大的。

网友B:
电机的扭矩是额定的,调小变频器可以,要增大扭矩要加减速机或机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