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attachment=128604] [attachment=128602]  [attachment=128601]   在本网站下载的STUP-221E伺服驱动器设置软件,安装时出现以上对话框。
系统找不到文件,应该是驱动程序问题。
请教是何问题导致?

网友A:
关了杀毒软件再装试试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没安装杀毒软件。

网友A:
    对了,SETUP221E比较老,应该只支持WIN2000和WINXP,可能是不支持你的操作系统吧。

    你安装MR-Configurator2-C试试看。

    http://down.ymmfa.com/?id=360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正常安装MR-Configurator2-C
    能打开以前保存的文件。
    下周去连接驱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SETUP221E比较老,应该只支持WIN2000和WINXP,可能是不支持你的操作系统吧。

    你安装MR-Configurator2-C试试看。

    http://down.ymmfa.com/?id=360

    安装此软件通讯成功。看来还是原软件不支持WINDOW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