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异常求助

楼主(2014-11-14):
有一个水库四级泵站控制系统,在主站西门子PLC300通过RS-232/485/422光纤MODEM与3个分站进行RS485通讯。出现以下问题,在某个子站出现通讯故障的情况下,主站PLC内部数据(FC1功能块)一直保持故障前的状态信号,其他泵站还一直在抽水导致水管多次爆裂。请各位帮忙查找问题所在,并完善程序。附软件源程序及图纸,多谢。本人QQ:184861293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的建议是通讯的状态要用到控制里面去,若通讯不成功,有多少次或多长时间。。。。认为要取消自动控制
直到通讯回复正常后,再次投入自动运行

网友B:
建议子站加入通讯状态查询子程序,子站每隔一定时间(例如1分钟)查询一次与主站通讯状态,如果连续通讯2次失败,则停机。就可避免水管爆裂。

网友C(2015-11-07):
你这是开环控置,没有自检通迅,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