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帮忙看看,这个FB编译不通过,无错误提示

楼主(2014-11-15):
大致就是这个情况,编译后还是红色,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CPU是Q06UDEH的

网友A:
源程序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这是正常的,你没有在主程序中调用过,调用这个FB后,你再编译就不会是红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的,你没有在主程序中调用过,调用这个FB后,你再编译就不会是红色的了
感谢大侠,如你所言,以前用过的,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