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

楼主(2014-11-15):
变压器的输出 接了24V 还能在接个36V吗.... 要是可以的话这样两组线不会冲突吗...

网友A:
变压器输出同时有6.3V、12V、24V、36V、48V、110V、220V时个组电压能同时接入负载,但要注意功率大小不要过载。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如果有36V输出,那么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超过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和接线正确

网友C:
如果是常用机床变压器这样使用要注意输出总电流不要超过额定电流,否则很容易烧掉公共绕组。

网友D:
无论是接24伏还是再接36伏,负载的总功率不能大于变压器的额定容量。

网友E: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搞明白变压器的同名端和异名端的连接区别。
控制变压器多组输出不会互相影响的,这个前提是没有超载。

楼主:
那像 BK2-50VA 的变压器 输入是接380V 输出接 24V 那么这变压器的承载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像 BK2-50VA 的变压器 输入是接380V 输出接 24V 那么这变压器的承载是多少
型号写着呢,50VA,功率不要超过50W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像 BK2-50VA 的变压器 输入是接380V 输出接 24V 那么这变压器的承载是多少
只是单组输出最大50w如果有36v,110v多组输出只接24v输出功率只有10w左右。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G:
这样有什么用,功率小了换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