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欧陆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4-11-15):
本人菜鸟。第一次用欧陆调速器。直流电机22kw。两象限591.165A。不知是参数不对还是电机问题。经常出现电机转不动的现象,速度忽高忽低,电流忽大忽小。没有安装测速发电机。空载基本没电流,转不动时电流50a左右。看说明书一头雾水。哪位指点指点。多谢了。
海纳百川

网友A:
励磁电压比率设置百分之45左右;设置成弱磁试试看;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真诚感谢!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励磁电压,还有就是控制方式。不用编码器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真诚感谢!还有一台也没有测速发电机,运行不是这样。
下载积分:+5(1120795098)

网友C:
测速方式如果不用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的话,应该设为电枢电压反馈,励磁控制方式可以设为电流控制,把电机铭牌上的励磁电流输进去,如果不超过基速,不要设为弱磁控制,

网友C:
第一次接触看说明书是有点看不大懂,如果还不懂直接百度(欧陆590参数设置)网上有现成的参数设置方法,本论坛应该也有,你可以搜贴子590,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pid设置不当

网友E:
速度环,励磁方式,PID参数没设置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把电机负载去掉。电机空载:速度慢的时候电流小,速度快电流大。判断电机励磁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