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关于A系列cpu出现错误灯亮,运行灯一闪一来问题!

楼主(2014-11-15):
最近碰到A系列cpu出现错误灯亮,运行灯一闪一来问题!
配件可以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把另外一台机的所有输入输出模块搬过来就好了,求解呀!
有没有办法测试输入输出模块问题出在哪一块呀!

网友A:
用软件诊断一下就知道了,看看输出模块有没有ERR灯亮的

楼主:
这个出错步是乱指的。就是没有这么多模块换,换掉就好了,其实模块是没有坏的。这个很奇怪。

网友B:
如果能够用软件直接复位,就说明这只是一个干涉,偶然事件,复位后可以运行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够复位,可以试着一边看诊断,一边逐个的拆掉输入输出模块的电源,观察报警的变化情况,因为只有一个有问题,所以拆到有问题的那一个时,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步丢失所致,需要重新输入程序。其次是A系列的PLC的电池没有自充电功能,PLC使用大约3年以上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楼主(2015-09-12):
后来还是装在另一台机上解决的。真的是没有坏的,程序也没有问题。估计是环境的原因造成。洗了板,将模块位置对调。刚开始还不行,停了两天去开又OK了。怪了,到现在也没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