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晶体管的电源板请教

楼主(2014-11-16):
cpu224晶体管的电源板,不小心接到AC220V的电源上,箭头示的两个二极管坏了,不知什么参数,哪位大侠提供下,用什么可代品,谢谢

网友A:
随便的就行,可以代替的。

楼主:
分别用什么型号的替换,楼上的,请教

网友A:
普通的整流二极管就行了,例如I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