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精度

楼主(2014-11-16):
各位大师:我初学伺服,有个问题一直一不明白,伺服电机的精度是由编码器的精度来决定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伺服电机要10个脉冲才转0.2度,(伺服电机本身也只能够以0.2度的角度转动,每次转动的角度都是n×0.2度),
那么编码器的精度可以到达0.01度,也没有多大作用呀?这时给伺服电机18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了多少度呢?23个脉冲呢?
是不是伺服电机自身对脉冲的响应就非常高呢?
如果是没有刹车的伺服电机,怎样控制脉冲,才能够保证伺服电机精确的定位在工作点的呢?
求解惑,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转动角度是靠力矩的耦合,没有固定角度的,步进电机才有固定角度。伺服上电就只有绕组产生的电磁力与定子永磁体形成保持力。编码器只是反馈当前位置,给驱动器做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做实时依据。建议找本伺服电机的书看看。

网友B:
哥们还是找一本说明书仔细学学吧。没有就到网上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