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6):
为什么有数据发送,变频器不动作,我没有设置回传数据,是不是必须设置回传数据变频器才会动作,还是别的地方不对?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A:
有可能通讯格式不对,或者地址站号不对。变频并未接收到正确的指定。
地址号必须从1开始吗?

网友B:
把协议搞清楚,不需要回传数据。

网友C:
变频器现在很多都是MODBUS协议,可以回个FX3U-485ADP-MB的模块,有简便通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