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RS485与电表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1-16):
现在能够接收到数据包,数据包中共149个字节,通过G.INPUT指令怎么都读不出来数据,有时正常有时不行,请问怎样设置才能将模块中的数据包读出来?

楼主:
有用三菱Q系列写过modbus-rtu的朋友么?

网友A:
发送接收不能接同时进行。

网友B:
读出数据需要先用G.OUTPUT指令定义你需要读的数据,再用G.INPUT指令读出

楼主:
已经解决,谢了,各位!

网友C(2015-01-28):
能贡献程序参考吗?我最近也有一个C24做Modbus RTu的?
QQ113624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