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 BMOVP D390Z1 D390 K40 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16):
请问三菱梯形图 BMOVP D390Z1 D390 K40 指令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如果Z1 = 100的时候
就是把D490起的40个D,传送到D390里面
如果Z1 = 200的时候
就是把D590起的40个D,传送到D390里面

网友B:
就是楼上的意思

网友C:
数据块指令
假设z1=10
将D390+10 至D439一一对应传送到D390至D429
D400--D390
D401--D391
........................
........................
D439--D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