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看看这样的梯形图有长通和长断在一起的有错吗?怎么理解?

楼主(2014-11-16):
这样的梯形图有长通和长断在一起的有错吗?怎么理解?

网友A:
有时修改程序,需要屏蔽某些功能,又考虑到以后会重新用到,就将长通和长断写到一起,使该段程序没有输出结果,以后如果要用到就将常断删除就行了,我是这样用的,不知其它人是不是也这样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是调试时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不想让那个点输出的意思了

网友C:
此时是常断有效,应该是那个输出点不用了,可以直接删掉,这样写也可能是在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