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松下plc下载程序时运算错误,求解

楼主(2014-11-16):
公司最近有个松下plc(FP-X60CT)的坏了,买了个新的同型号的PLC回来后,把原来PLC的程序写入到新PLC,结果下载时报运算错误。跪求……怎么解决……请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A:
这里可以查看plc的错误信息,还可以定位到出错的程序处。

楼主:
离线模拟都没有显示报错,可下载的时候有时候会报运算错误,有时候又不报>>>>>程序还不能调试

楼主:
而且仿真的时候也不会报警,练触摸屏就会报警

网友A:
请恕弟愚昧,松下的编程软件有离线仿真功能吗,我装的这个版本fpwin_gr_spv2911c没有。FPWIN PRO这个没装,不知道,言归正传,查plc错误信息肯定要在线状态下查看呀,当plc出现错误报警时,你就用电脑连接plc,看plc的错误信息,你老是说离线模拟,又仿真的,没有真正连接plc谁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