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4-11-16):
今天从一三菱PLC里上载出一程序,上载是完整的,但用软件随便更改一下程序,且只能更改程序的任意一个地方,程序后面的很多条都显示不出来了,本来按F4为编译的,按键后直接跳出来在线下载程式,请问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的操作原因,把程序发上来,用别的版本的打开保存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有个选项自己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可以将程序复制到新的空白程序中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看看软件设置有没有问题,跟上传的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原因,把程序发上来,用别的版本的打开保存一下就行了。
可能是我的软件版本太低了